求助

楼主(2013-06-05):
刚开发的产品,通过RS485与上位机通讯,打雷后,通讯不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该怎样解决?

网友(点评):
是永久損壞嗎?有沒有放雷擊保護器件?

网友(点评):
这样的标题 不合格吧

网友:
485芯片被击坏。
485采用差分输入;需要在前级加保护,否则天气恶劣;485很容易通讯不上。

网友A:
参考图

参考图

参考图

网友(点评):
需要分地么?以前公司GDT要连机壳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图

这个方案保护全了,差模、共模,ESD,过流保护都有了,还有阻抗匹配。不过你的气体放电管动作电压挺低的。

楼主:
谢谢两位点评,谢谢。

网友:
这是我们产品的标准;使用很多年了,从没出过问题。带通讯方面的产品一定要保证硬件经得起考验,否则出了问题;工程师们相互推来推去。

网友:
水货公司了为了省成本,反防雷器件给省去了,留的贴片位置N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图

只要PCB地良好;就不需要连机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