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 仿真中 如何添加激励和设定测量?

楼主(2013-06-05):
SI 仿真中 如何添加激励和设定测量? 详细的操作   谢谢

楼主:
驱动端缓冲器表征状态的字符   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3-07-10):
引用 楼主:
驱动端缓冲器表征状态的字符   在什么地方

表征壮态的字符??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
我看了一下设置驱动的菜单,里面共有7个选项,如图:
请问这七个驱动激励分别应对什么样的仿真?或者是做一个仿真时(串扰仿真),需要用到几个驱动激励?

脆求大神解答!!!

驱动激励选项

驱动激励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