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打印原理图问题

楼主(2013-06-05):
为什么用AD9打印原理图时,经常出现只能打印不全的情况

如:明明有10页原理图,但打印出来后只有1页或2页,其它的只能单独一页一页打出来,不能打成一个整体PDF
   我已经创建PROJECT,也是这种结果..

谁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A:
project都保存了吗?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命令打印的?如果按下图smartpdf命令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情况,里边可选择打印当前页或打印整个project(打印整个project时还能去掉不需要打印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都保存了吗?不知道您用的是哪个命令打印的?如果按下图smartpdf命令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情况,里边可 ...

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啊,我用的是AD9,都没有PRINT这个选项好像

网友:
先对其进行页面设置

网友B:
先将原理图转成PDF,再打印PDF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将原理图转成PDF,再打印PDF就好了

一样的,只能打出前面两页,后面的都打不出来,只能一页一页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