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狗粮,救命。找个显示总线DVO转LVDS的芯片

楼主(2013-06-05):
如题,求大家支招。小弟以前很少做关于显示图像方面的硬件。
目前状态是这样的,CPU是双显示的,一路VGA(需要送出去作为VGA接口,结构上要求),另一路为DVO总线(此路需要转为LVDS总线接显示屏)

还有个问题,接wifi模块,大家都是用USB还是PCIE转的?

在这里先谢过各位大神罗

网友(点评):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尋找 LVDS Transmitter IC 嗎?

网友:
PCIe WiFi 用的還是 USB 界面,能用 USB 就用 USB,因為 PCIe 的連接器不如 USB 普及,接腳數也較多,價格會比較貴。

网友:
http://www.gk-z.com/zt191708/Product_3140181.html

THine THC63LVDM83D

業界很多人用!

网友A:
TI SN75LVDS83A

這顆以前也用過,和 THine THC63LVDM83D 可以相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SN75LVDS83A

這顆以前也用過,和 THine THC63LVDM83D 可以相容!

是的。想使用一款芯片将CPU自带的DVO接口总线转为LVDS总线,那样就可以连接到LVDS的显示屏上面了。

SUPER_GO版主给点建议

小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想使用一款芯片将CPU自带的DVO接口总线转为LVDS总线,那样就可以连接到LVDS的显示屏上面了。

SU ...

是不清楚 DVO 是什麼樣的界面,不過從華邦(Winbond)WM8435 的資料看起來,像是一般人所謂的 RGB,或是 MIPI 所稱的 DPI(Display Parallel Interface)。

如果是這樣,那只要把 Color Datat bit 按順序排進 LVDS Chanel 就可以了。唯一要注意的是,LVDS 端有個業界標準叫 FPD-Link(Flat Panel Display Link),他們故意把色彩資料的最上面 2 個 bit(R6/R7、G6/G7 和 B6/B7)排在 Chanel 3。這樣的話 RGB 8:8:8 拿掉 Channel 3 就是 RGB 6:6:6,二者很容易相容。詳情可以參考,LVDS Transmitter TI SN75LVDS83A 的芯片資料。

网友(点评):
感谢SUPER_GO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