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_mib.exe不能运行

楼主(2013-06-05):
我在本论坛下了pads9.5安装文件,但解压后PADS9.5_mib.exe不能运行(电脑为XP系统),将文件COPY到WIN7系统就可以运行,难道该安装文件只适用于WIN7系统?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脑配置问题

网友:
PADS软件版本越高,对电脑的配置也越高,高配置的电脑运行就很快,相反低配就会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