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05):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file:///C:\DOCUME~1\CHINA_~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file:///C:\DOCUME~1\CHINA_~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在使用Entry HDL 画原理图后,出现告警信息,分别如图

请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告警,电源符号应该有什么样的属性,才能消除警告

光藕原理图

光藕原理图

告警信息

告警信息

楼主:
光藕两边,一边是5.0V 一边是C_5.0V ,看导线属性 都是:Name = Voltage Value = 5.0V,另一个 Name=volatge, Value=C_5.0V。
怎样修改能去掉告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