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解DDR-SSO分析

楼主(2013-06-06):
DDR-SSO分析时,controller和memory芯片封装内部走线的长短差异、应该在哪里设置补尝呀?

楼主:
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呀?

网友A:
可由兩個方面修改:
(1) Layout 蛇線修改(layout人員調整)
(2) Rx增加ODT匹配阻抗(需跑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由兩個方面修改:
(1) Layout 蛇線修改(layout人員調整)
(2) Rx增加ODT匹配阻抗(需跑仿真)

这位大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是CPU和DDR封装基板内的走线长度补尝。

网友:
基板内 Package里面的走线吗? 那个怎么补呀?

网友(2013-07-31):
cpu和ddr封装基板内的走线长度要在调线长的时候就把pin delay给加进去的。

网友B:
后期封装里面的长度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期封装里面的长度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那等长还有什么意义?封装基板的误差都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等长还有什么意义?封装基板的误差都很大的

这个一般都在pcb板上调张长来补偿封装内部信号的延迟。

网友C(2013-11-09):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加载packaging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加载packaging模型,

有人说IBIS模型里的Pin_r,Pin_l,Pin_c已经做了补尝

网友C: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简单的Pin_r,Pin_l,Pin_c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如引线的耦合问题就不能体现,频率一上来,这可能就是问题了,低频应该关系不大。正解应该是Pin_r,Pin_l,Pin_c矩阵形式,这些应该就是在packaging模型里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是简单的Pin_r,Pin_l,Pin_c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如引线的耦合问题就不能体现,频率一上 ...

有道理。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