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M335X_ZCZ IBIS 模型问题

楼主(2013-06-06):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AM335X_ZCZ的IBIS模型,打开压缩文件后发现里面有两个文件,不知道那一个有用,还是说两个有不同的用处?在导入模型时需要怎么操作?
在进行模型转换时出现了错误,望指教。

导入前报错

导入前报错

IBIS 模型

网友:
v69a_ibis_readme.txt文档里有说明:
v69a.ibs is valid for Commercial Temperature Range 0C<=Tc<=95C
v69a_it.ibs is valid for Industrial Temperature Range -40C<=Tc<=95C

至于模型转换时出现了错误,有个问题得弄明白,你用的哪个版本的ibischk,模型是4.1的,所以必需用能支持IBIS 4.1版本的ibischk才行,
模型本身没有问题,如下图:
|******Modified by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bischk5  V5.0.3]
|     EXECUTED_AT=   Thu June 6 13:50:57 2013
|     FILE_MOD_TIME= Thu Jun 06 13:38:11 2013
|     RESULT= 0 errors, 0 warnings

|[ibischk4  V4.2.0]
|     EXECUTED_AT=   Thu June 6 13:47:21 2013
|     FILE_MOD_TIME= Thu Jun 06 13:38:11 2013
|     RESULT= 312 errors, 380 warnings

|***End Cadence Design Systems Modification***

楼主:
首先谢谢你了
这两个都是我发的
在那里查看ibischk的版本啊(我用的cadence 16.3版本)
还有一个芯片给了我两个模型     我要怎么导入啊     彻底凌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