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的二极管串联和并联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6-06):
我看见的一个开发板的电源入口反向并联了一个二极管,之前看见电源入口串联二极管,两种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串联是为了防止反串,并联可以防止电源接反对后端电路产生影响,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还可以有稳压的作用

网友B:
照器件符號看 D1 是 TVS Diode 做過壓保護,不過型號剛好被 EDA365 的字給遮住了,能提供一下嗎?

网友:
TVS管了,TVS这已经说明原因了,呵呵

网友:
第一个TVS管,抑制浪涌,第二个是断电提供回路吧,不确定

网友:
并联做防反接用的

网友:
以前做大电流防反的时候找过一些文章看过
正常大家都是在输入上面串二极管。
但是假设 二极管压降0.2V 。电流6A。那么就是1.2W的功耗。很恐怖吧。
N Mos防反又麻烦。
就有人提出并联二极管。。。。。
“什么 你接反了 想烧我设备。不好意思。我把你供电设备干掉吧

接反后也不一定烧电源,开关电源都有过流保护。
这哥回复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器件符號看 D1 是 TVS Diode 做過壓保護,不過型號剛好被 EDA365 的字給遮住了,能提供一下嗎?

{:sos ...

MBRB7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是为了防止反串,并联可以防止电源接反对后端电路产生影响,如果是稳压管的话还可以有稳压的作用

串联防反串,这个电源接反没法导通,感觉才是防接反的好方法,就是耗电。
并联二极管防电源接反后对后端电路的影响,我感觉会把电源弄坏的。

网友:
这种电路是和保险丝配合工作的,前面的F1一般选择热敏电阻保险丝,当极性接反后,电流大增,保险丝发热电阻大,电流就小了。拔了插头后,等保险丝冷了,就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