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求助pads logic,如下问题

楼主(2013-06-06):
各位大侠求助pads logic,如下问题

在pads logic 中新增加sheet,在sheet里面添加元件后,复制粘贴不能使用,但是在原来的的sheet中可以使用,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急需帮助

网友A:
软件问题吧,复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吧,复位一下

在什么地方复位

网友B:
什么叫复制粘贴不能使用啊?
是复制命令没执行,还是复制了粘贴不出来?粘贴不出来的话有什么现象?死机?退出?或是没任何反应?报什么错?
原sheet里边复制,到新sheet里粘贴能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复制粘贴不能使用啊?
是复制命令没执行,还是复制了粘贴不出来?粘贴不出来的话有什么现象?死机? ...

CTRL+V  出现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OSR_SYMS>. 就是在新建的sheet 有问题,在原来页的都没问题。
我在新的页添加一个元件,再复制这个元件粘贴到这个页也是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我原来有个原理图,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新增加一个sheet(页),在新的sheet里面可以添加元件,但无法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问题吧,复位一下

复位后一个样

网友:
你先看看能不能添加元件呀?重来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CTRL+V  出现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就是在新建的sheet 有问题,在原来页的都没问题。
我在新的 ...

重装pads自带的common库。在安装pads选择安装内容时,勾选library。
估计你原sheet也一样不能粘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后一个样

把安装目录的库都加上看看

网友:
要连sheet的那个框框一块复制过去

网友(2016-12-10):
你这个问题解了吗,我也遇到了,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