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in的信息大出来

楼主(2013-06-06):
大家好,如题我想把封装中的pin的信息导出来,但是不能copy
在原理图中我点pin ,但是分能按照Y的顺序来排列,有什么办法可以把pin的信息按照顺序copy出来吗?

网友A:
印象中這個表是可以拷貝的。拷貝時按CTRL+ INSERT,如果要貼在內部,按SHIFT+INSERT,如果是外部文件一樣CTRL+V就可以以了,因我沒有在用ORCAD了,你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這個表是可以拷貝的。拷貝時按CTRL+ INSERT,如果要貼在內部,按SHIFT+INSERT,如果是外部文件一樣CT ...

上次试了试确实是这样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