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不了颜色

楼主(2013-06-06):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一同事安装了9.2这个版本,破解成功了,但是所有的颜色设置都不能改变,可以关掉。

网友:
遇到过,在win7 x64下,不知道怎么解,后来装9.5版了

网友:
PADS9.2里面颜色不能更改,是软件的问题,建议安装PADS9.5

网友:
应该重新装就个9.5的试试

楼主:
我装的就是9.5中文版的,在网上查了下好像是电脑漏洞问题。

网友:
卸载掉某个windows update就行了,自己可以搜下,不想这样的话就直接装9.3或者9.5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已经解决了,重新安装了9.5版本。

网友:
这个是系统漏洞问题,之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