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差分走线为什么一般的都要接Chock??

楼主(2013-06-06):
USB的差分走线为什么一般的都要接Chock??有哪位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
抑制共模噪声的。

网友:
只要 EMI 過得了,也可以不加 Choke。

以前做 USB 2.0 U 盤都沒加,只有少數幾個案例要加才會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抑制共模噪声的。

请问它的抑制原理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USB讯号会产生共模噪声?谢谢

网友B:
忘了提一點,Choke 雖然可以抑制電磁干擾(EMI),但對 USB 2.0 主頻 240MHz 多少也有些影響。

有時加了共扼線圈(Choke),USB-IF 的眼圖(Eye Diagram)測試反而不會過,這時候又要回頭把芯片的驅動能力(Driving Strength)調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它的抑制原理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USB讯号会产生共模噪声?谢谢

就是在两根线上绕两个方向相反的线圈,差模信号感应电感的方向相反,互相抵消,可以顺利通过,共模信号产生的电感相同,互相加强,阻抗变大,不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两根线上绕两个方向相反的线圈,差模信号感应电感的方向相反,互相抵消,可以顺利通过,共模信号产 ...

了解,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提一點,Choke 雖然可以抑制電磁干擾(EMI),但對 USB 2.0 主頻 240MHz 多少也有些影響。

有時加了 ...

前两天看了下USB的协议,好像说不建议在DP/DM线上面串bead和choke什么的,因为会带来一些负载电容,也会影响阻抗的匹配。另外,那个USB的驱动电流不是协议规定的17.78ma吗?这个也能改吗?请大侠赐教。

网友:
因为USB并不是完全的差分信号(发EOP时),所以仅在需要抑制EMI的时候加cmc或者bead。
比如,随着CM阻抗增加,眼图test失败的概率增加,使用CMC后,建议对low,full,high speed下眼图都测试。

且CMC尽量靠近USB connector信号 pins,推荐使用murata DLW21SN900SQ2或者wurth的CMC,CM/DM阻抗既要满足noise抑制,也要满足signal integrity。
spec中描述High-speed Current Driver:The nominal value of the current source is 17.78 mA,与等效电阻实现400mV电压。
既然是一个电流源,就是可以配置的。
比如ti某IC调整usb drive strength的方法有:
set the current source magnitude和sets the driver output imped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