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3D问题

楼主(2013-06-06):
如图,allegro16.6  step package mapping功能 给器件配上3D模型,点3D出来怎么还是place_bound top那种感觉。为什么不是形象的3D模型。难道是我没有配对成功。求详细操作步骤。另外我最后的整板3D效果怎么导出。想做一个板子的3D demo

网友A:
File-->Export--->DIF
file name typt 选择PTC
IDF Version 选择 2.0

Expor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DIF
file name typt 选择PTC
IDF Version 选择 2.0

导出emn、emp用proe看还是place_bound top那种感觉  不是我库中的3D模型

网友B:
allegro16.6  step package mapping 在哪个菜单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16.6  step package mapping 在哪个菜单可以打开?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899-1-6.html

网友:
    貌似沒看懂 - - proe設置問題吧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是在哪里设置的 呢,求指教!谢谢!

网友C:
    C:\Cadence\SPB_16.6\share\pcb\examples\step 有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adence\SPB_16.6\share\pcb\examples\step 有实例

看到了,就是鸟文版。如果有中文多好。

网友(2013-08-25):
    我的16.6就是没有,怪

网友:
    设置了,我的可以,不过不能导出到sw2013的软件里显示,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我的按照教程设置,怎么也不会出现 step package mapping 菜单呢

网友:
    按照教程设置,怎么也不会出现菜单 step package mapping,有哪位大侠知道,麻烦教一下!

网友(2013-11-05):
    同样是16.5,自己电脑S017就有STEP选项,公司电脑S011就没有。。。不知为何

网友(2013-12-21):
    在 Allegro 3D Viewer的菜单 View中取消 Dynamic Layer Visibility就可以看到导入的step模型了

网友(2017-05-18):
可以设置3D效果中,板子的颜色?不知道哪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