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3-06-06):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这里面的电容又是起什么作用呢?请高手详细解答下小弟的问题!

网友:
上下的电容应该是滤去高频噪声信号,中间两个应该是抑制共模信号。

网友:
中间电容是去除差模噪声的,两边对地的是去除共模噪声的,另外,不知道为什么都需要加两个,没这么做过。

网友:
应该是跟手机有关的吧?滤除特征频率的。常用!

网友:
除去 TDD NOISE 用的。

狗版主說【要留點狗骨頭給別人,吃乾抹淨會沒人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