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这个二极管的作用?高手请进!

楼主(2013-06-06):
谁能解释这个二极管D1的作用?

网友(点评):
請把另一端的線路也貼出來!^_^

楼主:
另一部分图片如图所示,这是一个USB3.0 Controller 来控制1.05V的转出,第一个图里是USB3.0 Controller,U1是转电IC

网友A:
晕,我这输入法打不出来,就是不让11PIN的电压超过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这输入法打不出来,就是不让11PIN的电压超过3.3V

二极管是用于缩短关断时间。如果电路有没有二极管和电源变为0V,即当电源关闭时,关断时间,也就是由复位时间的RC时间常数决定。如果电路有一个二极管,时间是由电容的特性来决定。电源负载电阻,其数量级是相当低的 - 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位数。因此,我们把二极管放在power-on-reset.
以上是官方给出的解答,不过我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
我想问下LZ,U1的型号是什么,刚好被水印挡住了。感觉应该是LDO,U1的1脚为Power Good脚,应该是开漏输出的。如果输入电压过低,1脚会强制拉低的。因为是开漏输出,应该不需要二极管嵌位到3.3V的。该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类似于在RC复位电路中在电阻上并联4148,利用这个二极管使掉电一瞬间对电容进行快速放电,以适应电源频繁通断电的情况。。
因为对电路不熟悉,以上都是猜测。

RC复位电路的描述

赞同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B:
二極管的功用是講對了,但為什麼要這樣做還是有跡可循,因為一般狀況是不需要。

Power Good
The power good function is an open-drain output. Connects 100kΩ pull up resistor to VOUT to obtain an output voltage.
The PGOOD pin will output high immediately after the output voltage arrives 90% of normal output voltage. The PGOOD pin will output high with typical 1.5ms delay ti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極管的功用是講對了,但為什麼要這樣做還是有跡可循,因為一般狀況是不需要。

Power Good

嗯,差不多是这样,见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差不多是这样,见识了

另外官方给出说法是这样,为了快速放电,缩短关断时间,那为什么没有接地电容呢?很纳闷。。。

网友(点评):
看一下我貼的規格,然後想一下!^_^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官方给出说法是这样,为了快速放电,缩短关断时间,那为什么没有接地电容呢?很纳闷。。。

猜测:
   二极管用来释放PONRST节点寄生的电容。
   PONRST接RT9035的Power GOOD脚,也就是说,该脚是否被拉低取决于电源VIN(+1P5V)及输出VOUT(+1P05V)好不好(GOOD 不 GOOD),而不是+3P3V好不好。第一张图中只露出三只脚的芯片应该+3P3V供电的,PONRST为芯片复位引脚。
    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源波动使+3P3V瞬间跌落(甚至为0V),露三脚的芯片因电源跌落内部状态已经乱了,或程序跑飞,而此时+1P5V电源输入还在正常范围内,该节点电平不会被拉低(也就是不能正常复位)。这时就通过该二极管迅速释放掉PONRST节点寄生的电容,保证芯片在+3P3V电源瞬间跌落瞬间回升中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