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板子,感觉很难看~哪位能不能指点下布局~

楼主(2013-06-06):
  其实都是自己一笔一划画的,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有艺术天分的问题,总是画的不好看!哪位师兄指点下看看怎么修改布局?

网友A:
这图片有点小...只能看看大致的...总的来看还行...不算难看...我没看错的话你PCB上面有GPS模块和GPRS模块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GPRS模块右上角的天线可能会有点不太方便哦...会被螺丝孔和右边板框的结构键影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有点小...只能看看大致的...总的来看还行...不算难看...我没看错的话你PCB上面有GPS模块和GPRS模块吧 ...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点评):
亲...你想多了..我不是什么大神...我现在这个公司就是做车载的...和GPS还有GPRS打交道最多...这两个封装看一眼就能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有点小...只能看看大致的...总的来看还行...不算难看...我没看错的话你PCB上面有GPS模块和GPRS模块吧 ...

天线是在模块上面的,是在模块的反面,没有在pcb上面~用连接器连接到外面天线座上的!

多谢您点评!
主要是板子看着很不爽!感觉自己处在一个瓶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是在模块上面的,是在模块的反面,没有在pcb上面~用连接器连接到外面天线座上的!

多谢您点评! ...

呵呵...我知道天线是在模块上面的...你现在的安装角度天线只能斜着从螺丝孔旁边出来..可能会有点别扭..这样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天线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知道天线是在模块上面的...你现在的安装角度天线只能斜着从螺丝孔旁边出来..可能会有点别扭..这 ...

 你好!它实际是使用如图这种软线连接,不过确实会存在如果不固定的话拆卸螺丝可能会上到线上,造成短路~ 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它实际是使用如图这种软线连接,不过确实会存在如果不固定的话拆卸螺丝可能会上到线上,造成短路~ ...

不是的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

你现在PCB的情况是蓝色部分是板框外边,红色地方是螺丝孔,绿色部分是模块本身固定的铜柱...那个铜柱可不小哦...你这样摆放你的天线已经几乎没有出线的位置了...搞不好就会压在螺丝上出线...这样顶久了天线很伤的...而且根据天线和模块的连接方式来看如果顶在螺丝上天线和模块的连接处可能会连接不牢..会松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