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使用AD库?

楼主(2013-06-06):
请问在AD当中建好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怎么转到pads中使用。

网友:
哥们...问错地方了...你应该去PADS区问...虽然这边都是会AD的但是不一定都会用PADS...

网友:
我是先导入PCB文件后,再将零件编辑另存的.....

楼主:
好的 试试,是一种不错的方法,谢谢

网友:
PCB文件我倒是转过,步骤如下:
咦,图片老是显示不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pads的库,转过来的库我们一般是不用的,防止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