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希望大神指教

楼主(2013-06-06):
最近一直在学习FPGA,由于没什么基础,一直在看夏老师的verilog和数字系统方面的书,但是我一直感到很困惑,几乎所有的网上教程什么的都指出FPGA设计流程是

但是一般的硬件设计不是直接搭出硬件电路,然后打板进行调试吗?那FPGA设计难道不是把硬件电路搭好,然后做出PCB板,然后结合quartus软件进行调试么?上面所说到那些流程是必须的吗?希望高手给我纠正一下

网友A:
小白一只飘过,随便说两句。硬件设计和开发流程没有矛盾,开发流程专注于FPGA芯片本身,其前提当然是外围硬件规划好。流程基本是必须的,自顶向下思路清晰嘛。仿真约束应该都要做好,虽然我自己现在还做不好...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一只飘过,随便说两句。硬件设计和开发流程没有矛盾,开发流程专注于FPGA芯片本身,其前提当然是外围硬 ...

谢谢,我看网上的教程都是针对FPGA内部逻辑门的操作,像行为描述到RTL综合,我才刚刚开始学习,好多不懂,多指教

网友:
整体设计包括硬件设计+软件设计。
软件设计包括操作系统、BSP、应用程序设计等
硬件设计包括原理图、PCB设计,对于FPGA 来说,又包括FPGA内部的逻辑设计、布局布线设计等。

你需要真实体验一下整个流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2013-07-17):
FPGA设计是用纯软件的方法设计硬件。丢掉你脑子里的板子之类的东西吧。FPGA相当于ASIC的前端设计,大部分时间是和代码打交道

网友:
一般还是要先写代码吧,确认你需要多少门电路,根据自愿选择合适的FPGA芯片,外围电路都差不多的,IO管脚都可以控制,至于硬核就要多注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