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脱离CPU,实现每23.6ms发送一个50us的脉冲?

楼主(2013-06-06):
如题!要求每隔23.6ms,输出一个方波,方波时长50us。求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您想用什麼器件實現?^oo^

楼主:
简单的数字器件,具体种类不限制,阻容件任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数字器件,具体种类不限制,阻容件任意。

我想到最簡單的方式,是用一顆 8 Pin 的 PIC MCU 幹掉!

其它高手看看有沒有更好、更簡單的方式?

网友(点评):
想找一个纯硬件实现的简单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最簡單的方式,是用一顆 8 Pin 的 PIC MCU 幹掉!

其它高手看看有沒有更好、更簡單的方式?

不是不用CPU吗?

网友(点评):
你寫脫離 MCU,我以為要用這個訊號脫離軟件主控程序!>_<|||

网友B:
用一個 NE556 (等於2個NE555) 就可以了。

一個 NE555 用於非穩態複振器 (astable multivibrator)使產生 23.6ms 週期信號。將 23.6ms 週期信號交給下一級當觸發。
一個 NE555 用於單穩態複振器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 【或是叫做單穩態正反器(One Shot)電路】做出 50u長度的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個 NE556 (等於2個NE555) 就可以了。

一個 NE555 用於非穩態複振器 (astable multivibrator)使產生  ...

我用下面的参数进行仿真,为什么输出的高电平总是达不到要求的宽度呢?总是和前面触发的低电平信号宽度一致,求指教,谢谢!

悲剧,自己算错了,C2换0.1uF就对了

网友:
阻容收温度影响很大的,用mcu又方便,价格也不会很贵。

我只是做个简单测试,实际使用时不会如此草草的。
有些人很龜毛的~上次有個傢伙要過流保護,只能用 Bipolar 管,MOS 管和 Fuse 都不准用。^_^

网友B:
狗版主會說 【有狗奴才真好用! 】

网友:
FPGA很轻松精确搞定,最低端的FPGA也不贵吧,而且稳定可靠。

网友:
MCU简单也实用,有精度保证,还可以任意修改。用其它调试麻烦,也容易偏移

网友:
我只是做个简单测试,实际使用时不会如此草草的。

用一個 556 或兩個 555 也不算草率啦!

若是不用太精準,空間又不是問題,也不算是一個壞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版主會說 【有狗奴才真好用! 】

谢谢版主的热心帮助!
我现在还想在原设计的基础上,验证其他一些东西,输出一个方波,因此我利用了一个556的通道。同时添加了一个或非门器件。请问我只用一个555构成多谐振荡器,然后用取非的方式,能实现最初的目的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仿真取值1.54M、3.3k、22nF时得到时间间隔为什么会是40ms左右?)
我在查看资料时发现构成多谐振荡器的两个电阻,要求不小于1k,和值不大于3.3M,是不是有此要求呢?

网友:
【555多谐振荡器的两个电阻,要求不小于1k,和值不大于3.3M,是不是有此要求呢?】

===> 應該沒有此要求,我看了二分DATASHEET都沒有提到,不知你是打那兒看到了,還請你告訴我他的出處。

网友(点评):
有些網路計算器有提到!

网友:
任意找了5個網路計算器,沒一個有提到 RA、RB 是有限制的。

http://www.daycounter.com/Calculators/NE555-Calculator.phtml
http://gc.digitw.com/Program/NE5 ... er%20Calculator.htm
http://www.royalrife.com/555_calculator.html
http://www.ohmslawcalculator.com/555_astable.php
http://www.838dz.com/calculator/1803.html

開始上演狗咬狗的戲碼!>_<|||

网友A:
你表列的其中一個網站!

http://gc.digitw.com/Program/NE5 ... er%20Calculator.htm

R1 的值必須大於 1K,C 的值也必須大於 0 .0005 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表列的其中一個網站!

http://gc.digitw.com/Program/NE555-CALC/555%20Timer%20Calculator.htm

狗版主這是為什麼呢?  DATASHEET 根本沒有標示啊!

是不是 DATASHEET 裡面所說 Output-pulse rise time 和 Output-pulse fall time 決定了最高頻率,所以計算 R 和 C 結果不得低於 Output-pulse rise time 和 Output-pulse fall time,是這樣嗎?

网友(点评):
公司機密,無可奉告!除非我們是同一家公司。>_<|||

网友(点评):
人家有寫,是咱們豬頭看不懂參數。>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版主這是為什麼呢?  DATASHEET 根本沒有標示啊!

是不是 DATASHEET 裡面所說 Output-pulse rise ti ...

Manufacturers specify the maximum total resistance that may be used with their particular variant of the 555, and these maximum values are usually around 10 to 20MΩ, however using such high values can increase the error between calculated and actual frequencies, so for many uses a 1MΩ maximum can be recommended. The minimum total resistance valu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R1 and R2 depends largely on the value of R1. The junction of R1/R2 is connected to pin 6 and to the trigger input pin 2. If the value of R1 is less than about 1KΩ, there is a danger that the trigger input may not be able reach a low enough voltage to trigger comparator 1, and so oscillations cannot take place.

From this it can be assumed that if R1 must be 1KΩ or above and R1 + R2 should be kept below 1MΩ; a 10nF capacitor would allow a suitable total resistance of around 100KΩ to be calculated.

网友(点评):
既沒押韻、也不通順,辭不達意、還有錯字! ===> 這叫【狗屁不通】 ^_^

网友A:
樓主看到的應該是另一篇文章:
Design equations:
Charge time (output high): 0.693*(R1+R2)*C
Discharge time (output low): 0.693*(R2)*C
Period: 0.693*(R1+2*R2)
Frequency: 1.44 / ((R1+2*R2)*C)
Duty cycle: Time High / Time Low: (R1+R2) / R2

With a 5-volt supply, the resistors can range from 1KΩ (minimum value of R1 or R2) through 3.3MΩ (maximum value of R1 and R2 in series). Best results are obtained with capacitors of 1000pF or larger, but smaller values can be used with lower values of R1 and R2.

网友(点评):
既沒押韻、也不通順,辭不達意、還有錯字! ===> 這叫【狗屁不通】  >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樓主看到的應該是另一篇文章:
Design equations:
Charge time (output high): 0.693*(R1+R2)*C

狗版主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跋山涉水,翻山越嶺、披星戴月,三顧茅廬,七出奇山,藉著東風,重出江湖,寶刀未老,九牛二毛,殺雞用牛刀,將死了十幾年了驗出死因。了不起

网友(点评):
咱們狗族的學問果然都不好,既沒押韻、也不通順,辭不達意、還有錯字!>_<|||

网友:
jacklee_47pn︰既沒押韻、也不通順,辭不達意、還有錯字! ===> 這叫【狗屁不通】 >_<!!!

一起辭了版主吧!

网友:
用一个门电路组成振荡电路加单稳态电路,用2个电位器分别调频率和单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