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颜色和定义的不同,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06):
用的16.3,在color里定义了一层的颜色,在铺铜操作时,结果出来和定义的不同,如何解决呢?谢谢!

画shape时颜色对的

画shape时颜色对的

shape画好颜色不对了

shape画好颜色不对了

color设定

color设定

网友A:
你高亮了或者是给网络设置了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s里设

弱问下,nets在哪里, color display么,没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高亮了或者是给网络设置了颜色

dispay-dehighlight后恢复原来颜色了,谢谢!但是我选highlight后,选 不中shape框,变成灰色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使用高亮命令,这个shape会自动高亮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spay-dehighlight后恢复原来颜色了,谢谢!但是我选highlight后,选 不中shape框,变成灰色了。还有就是 ...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我用的16.6有BUG,软件会自动高亮,挺烦人的,之前的版本倒没发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我用的16.6有BUG,软件会自动高亮,挺烦人的,之前的版本倒没发现这个问题

16.3的,还没用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