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TF卡的现象

楼主(2013-06-06):
求助,大家有没有做行车记录仪安霸方案的?现出给客户的机使用一段时间后有烧TF卡的现象,排除软件的原因,硬件方面应还有哪些原因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好可怕!以後用這家方案的產品絕對不買。>_<!!!

网友A:
TF供电不稳定,一般是3.3V的 电压反向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F供电不稳定,一般是3.3V的 电压反向等。

安霸方案接触很多年,算是很成熟了,但这种现象第一次碰到,我也郁闷。

网友(点评):
这个可能是客户的机器和你们的板子不匹配吧

网友:
    做的不是安霸方案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会烧卡的喔。。。把电路贴上来咯

网友:
    我做这方案三年了,第一次听说烧卡.不过那卡确实比较热.是个别现象还是?

网友:
    TF卡是NAND的晶圆封出来的,NAND有3.3V和1.8V之分,哪么TF卡也会有。只是比较少。要看是否你的卡是低电压的。

网友:
    用示波抓一下 CLK,COM,D0-D3这几跟线是否有过冲的现象,如果有的话,用100ohm电阻串起来,看看。

网友:
    现在用的应该基本上都是3.3V的nand flash,即使是1.8V的也不要紧,这个1.8V不会来自于host,是来自于芯片内部LDO转换电路。
    查看一下TF卡供电有多大或者有没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