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位号重新排序与回标到CIS中

楼主(2013-06-06):
allegro中位号重新排序后回标到orcad Capture CIS中的方法;

楼主:
这种处理应该不是太常用,最近碰到一个客户有这个要求,顺便就整理了。

网友:
    这种处理应该不是太常用,最近碰到一个客户有这个要求,顺便就整理了。

这说法欠妥,这个步骤和你调整丝印一样是PCB一个重要步骤
    PCB所有布局走线丝印优化处理完成后,就需要重新编号并回注,不然你将来调试时候蛋疼死,只要有点规模的公司,做的PCB上的位号绝不会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肯定是比较美观 ,容易查找的。

网友:
    几年前有了解过这个功能,还没真正敢用过,估计是重新编号对板子来说是较好看,也好查找元件,但还是心虚,那天真的是要试一试这么好的功能,
                      这说法欠妥,这个步骤和你调整丝印一样是PCB一个重要步骤,
看来要重视起来!

网友:
    对于打印出来的原理图,查找起来就麻烦了吧。有时候维修也用原理图。

网友(2014-10-21):
    谢谢分享 看到好资料了 学习一下

网友(2018-09-21):
    理解错了,以为是把位号居中的工具,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2018-12-10):
    测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