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大小

楼主(2013-06-06):
一条线那么粗一条线显示哪么小请问在哪里设置的
其实我想要他的实质大小

网友:
如图,把值修改为“0”

网友:
    实际大小好像在CAM打印里设置1:1输出,打印的才准吧!

网友:
    你是想看走线的实际线宽吧,直接双击线看WIDTH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