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每次按下add connect,slide命令后,鼠标自动移动到option标签那!

楼主(2013-06-07):
问题如题

楼主:
请问大神,怎么让鼠标不自动移到option那!

网友A:
這還真神了 , 求教如何達成這個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還真神了 , 求教如何達成這個動作

不知道啊。。。。一直没解决。。

网友B(2013-07-20):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一直没解决。。

解决办法:在控制面板里找到鼠标进行鼠标设置->找到指针选项,如果取默认按钮被勾中就会出现鼠标指针自动跳到option处。
         把此勾去掉,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办法:在控制面板里找到鼠标进行鼠标设置->找到指针选项,如果取默认按钮被勾中就会出现鼠标指针自动 ...

谢谢啊,等会去试试!

网友(2013-10-14):
,真是细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