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ch outline颜色要去哪边更改?

楼主(2013-06-07):
請問大家pads9.5
hatch outline颜色要去哪边更改?

谢谢

网友:
相应层copper的颜色

网友:
改该罐铜的网络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颜色好像是你设置的地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吧。

网友:
是网络的颜色

楼主:
感谢
问题已解决
改NET -> GND颜色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