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看看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2013-06-07):
自己现在要使用在主板上增加一个SD卡卡槽接口。通过USB转SD.
现在自己选择了一款USB转SD卡芯片,AU6367。大家看看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USB RTS5159/RTS5138 card reader、AU6437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RTS5159/RTS5138 card reader、AU6437等

大侠,能否将TRS5159-GRT的datasheet发给我。我要用它扩展一个SD卡槽。

网上我找了好久依旧没有找到其datasheet,小子这方面弱弱了。

坐等您的回复~~

THANK YOU!

网友:
给你找到RTS5105做个参考,5159好像家里电脑有,只有晚上回去帮你看看。

有RTS5159的datasheet吗,急用~~谢谢了
谢谢~~~先看着~~晚上等你的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