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钽电容、陶瓷电容比较资料

楼主(2013-06-07):
先前阅读了一个关于钽电容的使用的帖子,其中“kevin890505”对钽电容的看法给了我很大帮助。特地找了一些电容的资料重新看了下。其中有些观点和kevin890505的不同,不知道是他错了呢还是现在电容制作技术进步了。看到的麻烦指点一下。。。资料送上。。。
@kevin890505

电容介绍

楼主:
附上原帖地址钽电容应用在电源设计中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220643

才看到,谢谢

网友A:
    你是说哪一条错了,我以前也是看得这个资料,也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

你说的对,ESR是有利于吸收尖峰,但是钽电容和其他电容相比,失效较多的原因是因为冲击造成,如果你放在电源入口或者其他经常插拔的接口处   反复冲击很容易就坏了。

可以参考这个资料的27,28页有说明:
钽电解电容的可靠应用主要关注电压降额和电压变化速度,无法得到足够电压降额,同时上下电较快的地方建议用其他电容替代。同时边缘规格的钽电容工艺不够成熟,慎用,特别是高可靠要求场合上不宜使用。

个人理解,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哪一条错了,我以前也是看得这个资料,也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

你说的对,ESR是 ...

 嗯!这个我也是看了你的回答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该资料上说的钽电容ESR并不是很小,所以就有些纳闷了,是不是现在的钽电容工艺提升了ESR可以做到很小了。。。
而且我认为钽电容最大的好处就是相同的体积电容可以做到较大,而且温度效应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也是看了你的回答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该资料上说的钽电容ESR并不是很小,所 ...

是的,ESR并不是特别小,介于电解电容和陶瓷之间,而且现在有专用的超低ESR的钽电容,不过价格不菲啊。

网友(2013-08-25):
兄弟也来围一下

网友:
    是的,ESR并不是特别小,介于电解电容和陶瓷之间,而且现在有专用的超低ESR的钽电容,不过价格不菲啊。

网友(2019-09-20):
    学习了,坦电解电容的制造工艺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