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ADS下面输出钢网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2013-06-07):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在输出GERBER文件的时候出现下列错误,中间层是split/mixde plane,请问各位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顶起来,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无图(PCB)无真相。

楼主:
奇怪的是检查连接错误的时候,显示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起来,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这个不用管,意思是平面连通错误,你只要整板连通不报错就可以了。如果要设置也可以,看图。

楼主:
好的,明白,谢谢

网友:
因为你设置为混合分割层,混合分割层的意思就是这一层是给混合信号,简单的说,就是至少要两个信号,如GND和AGND.而你只分配了GND.

其他层同理。

解决方法:

1,直接忽略。有惊无险。

2,将只有一个信号的平面层改为CAM PLANE属性

3,将混合分割层设置为NO PLANE

网友:
    jimmy说得很正确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