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被缩小

楼主(2013-06-07):
各位大侠,我遇到钻孔文件的过孔被缩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Gabriel_MPLEDBoard_V1-1-2.0_01 就是这个文件的过孔被缩小了。

CAM查看

楼主:
以上Gabriel_MPLEDBoard_V1-1-2.0_01文件的过孔相对位置被缩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大侠帮助,谢谢!
Dril.art 文件又没有问题,Gabriel_MPLEDBoard_V1-1-2.0_01 这个文件有问题。

网友:
你的单位不对,导出和导入的单位不同

网友:
    單位設置啊

楼主:
    我使用的单位是一样的,这个我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过孔文件是使用的MIL ,artwork control form 使用的是linches (英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单位是一样的,这个我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过孔文件是使用的MIL ,artwork control form 使用的是lin ...

    用cam导入光绘的时候要选择一下精度

网友:
    整数位数和小数位数对不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整数位小数位设置不对、

楼主:
    谢大侠们无私的解答,本问题已经解决!
    就是NC PARAMETERS 与artwork小数点的位数设置不一样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