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3-06-07):
USB主从电路是不是只通过D+、D-上面的上拉和下拉电阻来判断。还有USB作为下载口的原理是什么啊?本人新手,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full/low speed是要通过过上拉电阻来识别的,high speed也是先做为了full speed再进行一系列握手确认后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ll/low speed是要通过过上拉电阻来识别的,high speed也是先做为了full speed再进行一系列握手确认后识别 ...

USB主:在D+ D-上都要下拉15K电阻,
USB从:在其D+或D-上上拉1.5K电阻。(对于全速和高速设备,是上在D+上上拉,对于低速设备,是在D-上上拉)。
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查看了相关USB的硬件设计,有些确实符合上面的内容,
但有些没有上下拉电阻,电路上唯一的区别是,USB接口5V线接电压或者不接来区分主从。。。

网友(点评):
现在好多东西都可以集成到芯片内部了,芯片对我们来说就是个黑匣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主:在D+ D-上都要下拉15K电阻,
USB从:在其D+或D-上上拉1.5K电阻。(对于全速和高速设备,是上在D+上 ...

现在上下拉电阻一般都会集成在内部,方便模式之间的切换,你说的主从判断是OTG的内容,这个一般以ID脚的状态来进行区分,另外,在手机上充电器种类的识别也有用到DM/DP的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上下拉电阻一般都会集成在内部,方便模式之间的切换,你说的主从判断是OTG的内容,这个一般以ID脚的状 ...

你说的这也对,我考虑的非OTG模式的,我是想知道,有没有一种方法直接判断普通USB的主从,稳妥的话还应该每做一个都好好看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上说的很清楚,谢谢啊,还有,问一下你知道USB作为下载口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