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Layout 启动 pads router发生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6-07):
我在win7-32位系统安装的pads9.3在layout中启动router时,弹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脚本错误

|                                                             当前页面的脚本发生错误
|行:          522
|Char:        5
|错误:        未指明的错误。
|代码:        0
|URL:         file:///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Programs/enu
|                          /BlazeRouterHLP/Routerlist.htm
|                                                         是否要在此页面上继续运行脚本?
|                                                                         是   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还有选择了是或否,继续运行时,Router是可以打开的,但是Layout没有自动关闭,即Layout和Router同时打开,这个正常?

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在“帮助”菜单里把“启动时显示欢迎屏幕”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关系的,在“帮助”菜单里把“启动时显示欢迎屏幕”去掉就可以了。

尝试了,不行,还是会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了,不行,还是会出现。

直接打开一个PCB文件呢?

网友:
    同时都打开时正常的,我现在的就同时打开,但是没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