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3-06-07):
    我在画一块圆形板的时候,板框为半径1000的圆,放一个0402的电容,周边一圈均匀的放36个,我输入ix1000之后,就会偏掉,如下图,请问这个怎么弄才不会偏

楼主: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为什么呢?

网友:
    个人认为这样放置元件不好,增加SMD难度。

网友:
    楼主,请教为什么会偏啊?

网友:
    copy mode 选择 p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