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ddr3 高频率跑不起来,应该怎么调。

楼主(2013-06-07):
rt  求大神指导,比如调ddr时钟线和地址数据线的电阻,板子两层,比之前频率已经提高了很多。真难搞。

网友(点评):
这年头 啥都敢玩。。你们有做阻抗控制的么?有出制版说明么? 要不就是那个板场忽悠你了

楼主:
附上图片,本人觉得还是ddr走线间距跟等长没有做好。导致跑不了高频。。

网友(点评):
不包地处理,阻抗怎么实现的?

楼主:
还有两层板的确很难跑到高频

网友A:
应该是DDR3的走线阻抗不满足50~60欧,改变串的电阻能改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DR3的走线阻抗不满足50~60欧,改变串的电阻能改善匹配

串的电阻已经改过了,就是还想通过其他方法调试一下。。那能具体点说说怎么改匹配电阻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的电阻已经改过了,就是还想通过其他方法调试一下。。那能具体点说说怎么改匹配电阻才能达到最好的效 ...

我一直很好奇2层板是怎么做的阻抗控制的,是不是不用做?楼主解答下。

网友:
2层板怎么做50欧姆阻抗,那你的板子要多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DR3的走线阻抗不满足50~60欧,改变串的电阻能改善匹配

{:soso__2671202852162569410_4:}

网友:
楼主,你先说一下你的DDR3实际要求速率多少,DDR3 controller那边的ball分配情况,如果方便,贴一下封装。
按照DD3-1333速率分界点,有两种不同的走线方式,最终的结果都可以满足两层板跑DDR3。

网友:
DDR3两层板双面走线地平面不完整,注定要牺牲一点抗ESD的性能,这个要在pcb设计时加入考虑。

网友:
我要跳楼了;

网友(点评):
我也想跳,只从1楼跳

网友:
调好了没,第一次听说双面板做DDR3

网友:
两层Clock设置300M跑起都困难,偶尔可能跑得起来

网友C:
海思方案2层板都有跑到1333MHz,阻抗用包地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思方案2层板都有跑到1333MHz,阻抗用包地处理。

请教下,SI,时序是怎么保证的呢?因为基本很难做到等长约束了,地也不完整了。

网友C:
Hi3520D可以去参考下。底层尽量不放元器件,保证地的完整。这个片子封装做的比较好,可以实现200mil以内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3520D可以去参考下。底层尽量不放元器件,保证地的完整。这个片子封装做的比较好,可以实现200mil以内等长 ...

搞一个Hi3520D的EVM来呢?参考下layout

网友D:
两层板DDR3跑高频   完整的地平面都没有,阻抗怎么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层板DDR3跑高频   完整的地平面都没有,阻抗怎么控制。。。

可以用rf 领域常用的CPWG方法来控制电源平面不完整或者无参考平面的的trace 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rf 领域常用的CPWG方法来控制电源平面不完整或者无参考平面的的trace 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rf 领域常用的CPWG方法来控制电源平面不完整或者无参考平面的的trace 阻抗。

請益一件事︰

CPWG 是不是仍然要滿足 Micro Strip Transmission Line?

网友:
把层数加到四层或六、八层,叠好层,做好匹配阻抗,DDR3的线走内层,应该可以了!国人就是什么都干做啊,这省的不是钱,是公司的寿命!!

网友:
搞两层板ddr2-ddr3 的确要小心做board design,而且要求主控侧bootloader有很好的calibration and adjustment功能,而且pcb prelayout后也要做好post-simulation。确保key signal不能derate太糟糕。

网友:
DDR3跑不了高频,阻抗匹配是基础,但一般按规则LAYOUT,基本在它范围内,我遇到过DDR3死机问题,调了一周,与你基本一样,CPU初始化DDR模块前会配置一系列DDR时序参数,你可以向厂家要几组参数,调一下试试,如果都不行,再测时序吧。一步一步来,问题定位了,你就进一大步了

网友:
这是全志的芯片吗?如果双面板的画,建议能有伴随地做为信号回流路径。

网友:
一般DDR跑多少频率比较合适?

网友(2013-07-10):
2层板做50欧,奇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很好奇2层板是怎么做的阻抗控制的,是不是不用做?楼主解答下。

两层板一般不做控制,但是要求走线尽量宽。

网友:
我也是不明白阻抗怎么匹配啊

网友(2013-08-09):
不明白,这么做的,呵呵!

网友:
    好像有点难度

网友:
    现在高通牛逼 DDR都集成在CPU里面了

网友:
    不是集成在内部了,是层在CPU上面,

网友(2019-03-11):
板子两层  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