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接地的方式

楼主(2013-06-07):
如下图所示的电路应该采用单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的方式呢?

网友A:
你这个单点和多点也就是X1 X2的区别,直接多点接地呗。
高速的话就多点,低速的单点也行,看你的供电应该是高速。但是你全是AGND呢~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既然你不区分地,当然多点接地好些。是不是原理图有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单点和多点也就是X1 X2的区别,直接多点接地呗。
高速的话就多点,低速的单点也行,看你的供电应该是 ...

我这也是参考的别人的原理图,而且这是同一个BGA供电,还要分好多地吗?
我就分出来了一个模拟地AGND,下边截图为手册上

也都是模拟端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是参考的别人的原理图,而且这是同一个BGA供电,还要分好多地吗?
我就分出来了一个模拟地AGND,下 ...

多地的情况相对来说要求就高很多了,看你做什么的了。关于接地上面到没什么
有些虽然知道要分数字地和模拟地 但是相互影响不是很大,例如:数字电路部分很多,只有
少数模拟电路 可以用一个地,原理图设计时也只会标一个。可能是我习惯用DGND
所以第一眼看到你全是AGND 有点惊讶。还有一点是 你提供的信息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