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DRILL 与DRILL 的区别

楼主(2013-06-07):
大家好,我用的 是pads 2007,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做GEBER 文件时不是有一个文件是NC DRILL 及TOP DRILL DRAWING,BOTTOM DRILL DRAWING ,请问这两个DRILL 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
NC DRILL:NC钻孔位置
DRILL DRAWING:孔符表,用符号来表示该位置的孔要钻的尺寸。

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
虽然是个简答的问题 但是Jimmy回答的确实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