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怪问题 关于soldermask 高手速进

楼主(2013-06-07):
我用的是破解版的16.5  今天突然遇到一个怪问题 板子上所有器件焊盘的soldermask不见了  但在查看焊盘的时候  里面还有

请教高手有谁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顶  不想就此重装软件啊

楼主:
  着急啊 有木有哪位大侠遇到过啊  怎么解决 ?来人啊

网友A:
    更新一下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封装就可以了.

    这动作做过了  还是没有

网友B:
    不会是该层的显示关掉了吧?

网友C:
    估计阻焊的显示被你关闭了,或者在做封装的时候组焊层选择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该层的显示关掉了吧?

 Package  Geomety  还有board的soldermask 和钢网都开着呢  他就是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阻焊的显示被你关闭了,或者在做封装的时候组焊层选择错了

    Package  Geomety  还有board的soldermask 和钢网都开着呢  另外焊盘里的就那两个层面 soldermask和pastemask都设置正确  我板子都做回来了  上面亮铜该亮的都亮了  但就是板子里突然不显示了

网友C:
    如果方便的的话可以把板子发我看下吗,我帮你看看
chenyuanzhi1989@126.com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像10楼说的,上原文件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Package  Geomety  还有board的soldermask 和钢网都开着呢  他就是没有啊

    stack up 下面的solder mask也要打开啊,,你开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的的话可以把板子发我看下吗,我帮你看看

不好意思 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ack up 下面的solder mask也要打开啊,,你开了没???

这个开着会有  但是我的板子以前是不开这里也有的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着会有  但是我的板子以前是不开这里也有的啊  ?

    怎么可能,建元件的时候你要是建了,你就必须要打开这里才能看到,这里是封装建的,所以改不了,Package  Geomety  还有board的soldermask里面是可以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