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部分绘制的铜皮边沿不自动倒角?

楼主(2013-06-07):
    如何使部分绘制的铜皮边沿不自动倒角?

想好几个锯齿的铜皮,希望不倒角,是否可以指定几个 不是所有的都这样

网友A:
    options---drafing---smoothing: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drafing---smoothing:0.00

设置了,但是画出来的还是有倒角存在,希望是完全直角状态
    还有那些需要设置的吗?(使用版本pads2005sp2)

网友A:
    options---design---miters---不勾选auto m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design---miters---不勾选auto mite

    默认情况并没有勾选 结果还是类似的

网友B:
    如果你说边上的弧,那是线宽的原因。调整线宽吧,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说边上的弧,那是线宽的原因。调整线宽吧,亲。

    pads布线两头好像只能带圆弧的

目前没想到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布线两头好像只能带圆弧的

    目前没想到什么方法

如果是板内的 无论怎么样都会有一点边沿的,你非要尖细的话 做成零件吧 零件会自动组合做成尖细的。以前做的脱锡焊盘就是尖细的 你可以画一个锯齿的焊盘

网友:
    哦,把你第一张图上的default:20改小。

网友C:
    把铜皮的线宽设置成1mil就可以了。

网友D:
    把要直角的锯角做成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要直角的锯角做成器件吧。

    这样也太麻烦了呀

这样就成焊盘了?

主要是想手动画一些矩形铜皮

    看来pads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因为铜皮貌似都是通过连线的粗细画出来的 1mil的时候就变网格状的铜皮了

跟完整实体铜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铜皮的线宽设置成1mil就可以了。

    不行 这样铜皮就变网格状了 不是铜皮了

网友:
    把铜皮线宽改为6mil,然后option->Grids->Hatch grid 下的 Copper 改为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这样铜皮就变网格状了 不是铜皮了

你把铜皮设置成实心铜啊。。。把solid勾上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