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大功率摄像机的直流供电

楼主(2013-06-07):
晚上加班来咨询各位高手,大功率红外摄像机的集中供电,要做哪些电路的设计,才能完全解决远距离供DC12电源,或AC24V电源,客人要求接的DC线是200米,线的直径是一平方大的线,请大侠出来讲解一下,非常急切的盼在线的高手帮助,同时也请版主--超级狗出来,谢谢啊!!!!目前用40米的线长接集中供电14V 到摄像机上,工作是正常的,客人要的是200米直流线供电接到摄像机端,同时要工作正常。(整个摄像机红外灯开启功率是7.2W).

网友:
我只做过100m远的以太网供电产品,直流-48V供电最大70W到受电端,不知道你这个摄像机受电电路可重设计么,呵呵。

楼主:
兄弟,现在说的不是pOE供电,仅仅是直流集中供电,因线长线损引起供电低,导致摄像机工作不正常。

网友:
摄像机端有电源吧,把电压加高,摄像机端再转低。

楼主:
是的,这种思路是对的

楼主:
我们也正在测试,有结果向各位汇报一下,谢谢!

网友:
先升压再降压,减小损耗

网友(2013-10-09):
损耗这么大,电流多大啊

网友:
感觉还是在每个摄像机终端供电好些,这样供电除考虑损耗外还得考虑抗干扰等方面的问题,复杂且感觉不太实用!!!

网友:
    还没有结果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