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软件是64位的吗?

楼主(2013-06-07):
    请问cadence软件(16.5和16.6)是多少位的?看了很多介绍都没有说这个。
如果是32位的,那么在64位系统下就是以32位兼容模式运行,这样效率会下降,是吗?
或者说cadence有2个包,在32位的系统上,它自动安装为32位;在64位系统上,它自动安装64位的包,烦请解答,谢谢

网友:
    現階段的版本都是32位元 , 要等到明年 17 版出來才是64位元 , 屆時將不再支援 32位元作業系統.
也就是說 , 明年的17 版出來時 , 很多人得重裝作業系統了.

网友:
    我了解的是这两个版本分别都一个软件安装包,且都支持32/64位操作系统,没有什么工作效率影响的,除非你的计算机配置比较低,否则都很好的,特别是16.6打完补丁后很流畅的

网友:
    我电脑双系统   32XP+64WIN7  表示都装了16.6   毫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