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晶体管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08):
电路如图所示,谢谢各位了~

网友:
表面上看是VPULL为高的话,上边的MOS关断,下面的MOS打开,反之下面的打开,上面的关断,但是很奇怪下面的MOS打开的话,上面的MOS岂不是有漏电了吗?哪位大侠分析下??

网友A:
大哥,你的图纸上面的器件都NC了,就剩下两个oohm的电阻,还有什么好分析的呢。
你先告知哪些上件哪些不上才好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的图纸上面的器件都NC了,就剩下两个oohm的电阻,还有什么好分析的呢。
你先告知哪些上件哪些不上 ...

将R62NC,其余nc的 贴上!VPULL1为5V!

网友:
就一个开关作用。用MOS时可以控制上电。用电阻就是直接连,不控制。

网友:
管子多画错了。

网友:
如果没有看错,这个是一个HDMI的的接口,这个应该是MONITOR或TV的HDMI输入,HPD_CBUS1就main chip出来的热插拨信号。有两个功能,上管Q5是在正常开机时用,main chip可以正常进行HDMI的时序,热插拨(Hot plug)信号由主芯片GPIO完成。当设备待机时,HPD信号由Q6下管完成,此时HDMI信号源仍可以读取EDID数据。附图应该在,HPD_CBUS1网络上还有一个上拉到HDMI5V的电阻,当插入HDMI线时,5V得电,VPULL1是待机时也有输出的STB电源,故MOS管在HDMI插入时会把HPD电平拉到GND。

网友:
补充一下,Q5上了,Q6就不上,但Q5的方式在待机时不一定可以读到ED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