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大家电路了,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2013-06-08):
各位大哥,我手上有块板子,它的电源管理这块工作不正常,但是我自己一个人搞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希望大家帮忙分析看看。
VOFFSET,VBIAS,VRST这三个电压不正常,芯片为TI的TPS65140/TPS65145。
DMD_PWR_EN 开关信号,当开关打开时为高电平,关闭时为低电平。
输入电压为5V,
开关关闭时,测量的电压值:P3P3V_TPS:3.3V   VOFFSET:4.7V   VBIAS:0V  VRST:0V
开关打开,正常的电压值应该是原理图中所表示的那样。但是出故障的板子测量时VOFFSET,VBIAS,VRST这三个电压不正常。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一上电时电压测量是正常的,但是过一段时间(比如半个小时)再测量这些电压时发现这部分电压都偏小了,比如VBIAS的16V的变为0V,VRST的-10V变为-3.5V,VOFFSET的16V也只有4.5V。哪位大哥指点一下,应该怎么维修这块板子啊…..

网友(点评):
USP接入点与datasheet上的原理图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可以试下哈

网友(点评):
換電感看看,曾經遇過切換式電源電感壞了,電壓打不上去的狀況。

楼主:
这个原理图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板子之前是好的,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坏的

网友(点评):
把板子快递到论坛上大家帮你测测.......

楼主:
要是能快递就好了,搞得我头都大了,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点评):
呼叫狗大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能快递就好了,搞得我头都大了,还是没有搞定

菜鸟有菜鸟的办法,升压回路的器件一个一个换

修不好還有必殺技......換掉老闆,閃電離職快逃!>_<!!!

网友:
电压变得不正常,你可以看看你的负载有没有超过芯片的带负载能力~~那个负压,我看芯片手册上只用一个BAT54S就可,你那为毛用两个呢?这是硪没看懂的地方,能不能帮硪解释一下~~还有你的C54,C69和规格书的例子的0.22变为0.1uF,这些变得你有没有从规格书看懂,是否可以变~~

这些电路都是TI的原厂设计的,我也看不懂啊

网友:
    看像光机的供电电路.换下那个电感L9试试?

楼主:
    这个是DLP 投影电路, L9那个电感容易坏吗,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导通的

网友(点评):
曾經遇過用電錶量沒燒斷,輸出也有電壓,負載一加電壓就上不去,但換掉電感後就好了。(應用︰TFT-LCD 背光源)

网友:
1.看了下TPS65145这个芯片,1.6MHz 的升压。 看你的电路,电感20uH,对这开关频率偏大了,减少到10uH以下,不行再换小的,这个是其一。

    2.Q19,DMP2160UW-7这个加的不好,或者不加,这样芯片EN低电平后后全片关闭。要加也要加在VOFFSET之后,且DMD_PWR_EN,DMD_PWR_EN_INV2个是一起的,有点多余,或许你还有什么电顺序什么的这个我是不知道。

    3.SUP OUT1 就是芯片手册上的SUP 这个电源脚他还供给芯片内部的其他电路使用,他还连到内部的锯齿波发生电路,升压控制电路,电荷泵等电路,你芯片EN关闭后5V通过电感,二极管,又供给芯片内部的一些电路了,相当于我把单片机等芯片内核IO电源断了,然后再他IO口上加电压,会不会发生IO先于内核上电会不会造成latch up等或造成芯片损坏等?另外这里直接接电感,芯片关闭后一瞬间,电感2端电压会很高,对SUP电压冲击会更高。

其他的在看看吧

    楼主不明白也可以按照这位仁兄说的试试啊,难道非要搞明白了再试
    我就一个小白中的小白,你讲的太高深了,不明白,不过很感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10V可以用这种输出,怎么算呢?-(R3/R4)*VREF  ,VREF就是1.213V这里算出来就是-6.998V。也就是-7V。
    这样在算算就可以搞出个-10V输出。

    你原来那个我还没有怎么搞清楚。

网友:
    不行的话直接抄手册电路吧

网友:
    看一下 電感的 Irms的吧 是否足夠推動後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DLP 投影电路, L9那个电感容易坏吗,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是导通的

    用LRC电桥测量下电感值和Q值,有时候光量电感导通与否不能判定的。

楼主:
    电感换过了,但是现象依旧

网友:
    lz建议你学学orcad仿真,把它的模型搞下来,自己琢磨一下。也许就懂了,很多电路通过仿真琢磨一下应该都能搞懂。ti网站上应该有专门的仿真版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