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点和测试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08):
光学点和测试点有什么区别,光学点添加在TOP/BOT , 测试点听说要添加在solder层?

网友:
我知道的是光学点是为了焊接时机器定位的,有SOLDER,测试点是为了工程师调试及到时候批量工装测试用的吧。

网友:
光学点和测试点都有solder层的。另,测试点没有钢网层(paste);光学点和一般的SMT器件一样,有solder也有paste,但是钢网厂家在做钢网时,光学点不会打穿,只是留下一个凹印。

网友:
光学点是一个孤立的PAD,用于后续生产对位使用。
测试点是用于功能测试的接触点,需要有trace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