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新手求助制作封装【额,已解决,蠢问题】

楼主(2013-06-08):
本人新手,刚刚开始学习allegro的pcb工具,在制作一个144的bga封装时出现了问题,求版友帮忙看看:
下面是封装的尺寸图:

我画焊盘的时候就用了circle 0.24mm(0.3mm的80%),soldermask是0.34mm。
制作封装的时候,选择焊盘之后,x方向间距选择了0.65mm,结果出来焊盘都重叠到了一起,求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单位不对。

网友B:
这种BGA封装用自动生成吧。比较快。也不容易出错。如果一定要自己做。你测量下焊盘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单位不对。

额,检查了一下焊盘,尺寸单位是centimeter。。。
谢谢!!
我鄙视我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BGA封装用自动生成吧。比较快。也不容易出错。如果一定要自己做。你测量下焊盘间距。

自动生成怎么选择横竖的焊盘数量呢

网友:
    前几天我也提了这种蠢问题、怎么计算封装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