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镜像。

楼主(2013-06-08):
各位亲们! 小弟想把一块板子镜像一下,可以通过“鼠标右键点Flip Group” 镜像  元器件是镜像过来了 只不过层别换了。但是走线全部没有了  有谁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走线都在吗?

镜像前

镜像前

镜像后

镜像后

网友A:
神啊!元器件镜像后还能用吗?

网友:
是要换层吗?

网友B:
我被一个用protel的同事整惨了,他也是这样整板镜像,结果元件全要反过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啊!元器件镜像后还能用吗?

哈哈,我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啊!元器件镜像后还能用吗?

元器件镜像后还是可以翻过来的  只不过需要重新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被一个用protel的同事整惨了,他也是这样整板镜像,结果元件全要反过来焊接。

那镜像后  走线还在吗?

网友:
期待神级高手的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器件镜像后还是可以翻过来的  只不过需要重新拉线

protel是整板镜像的,板框,元件,走线全镜像。

网友C:
    PROTEL 镜像是元件也镜像 嘿嘿  有的人为了方便 你说顶底层反了 我就镜像啊 直接倒过来。 哈哈完事。结果做出来全部元件只能反贴。(新手喜欢干这种事)

网友:
    通知板厂把菲林翻过来药膜面朝上,重新做板吧!(不用改资料!)

网友(点评):
估计要反是因为结构反了,你这样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TEL 镜像是元件也镜像 嘿嘿  有的人为了方便 你说顶底层反了 我就镜像啊 直接倒过来。 哈哈完事。结果做 ...

反贴怎么了,你觉得反贴蛮好玩的的吗

网友(点评):
是啊 反贴好玩,到时候上量了全部反贴,你自己手动贴啊。我很期待。

网友(点评):
wpc4208211:请考虑清楚再说,知道什么是药膜面吗?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要镜像!镜像不镜像有区别么?

网友(点评):
左脸跟右脸有区别吗?照镜子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