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不能生产PDF文档吗?

楼主(2013-06-08):
如题

网友A:
可以啊,打印成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打印成PDF!

我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呢

网友:
装一个CUTEPDF,在打印机那一栏选择它,再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B:
安裝 PDFCreator (免費的軟件),然後打印(選擇 PDFCreator 打印機) ,就會形成 PDF 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裝 PDFCreator (免費的軟件),然後打印(選擇 PDFCreator 打印機) ,就會形成 PDF 文件。

PDF打印机是安装了的,关键是在allegro里面没有看到有打印成PDF的功能。在FILE里面没有看到,export输出里面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PDF打印机是安装了的,关键是在allegro里面没有看到有打印成PDF的功能。在FILE里面没有看到,export输出里 ...

在file /plot下面去看看,printer是不是你安装的PDF打印机,如果是点击OK看行不行,如果不是点那个界面的set up看看里面的设置。

网友:
在allegro中,plot就是打印。
FILE->PLOT就可以打印了。等出现PRINT窗口,选择,setup,就可以选择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le->PLOT

嗯,看到了,非常感谢,我还以为是print,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