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电脑用pads9.5慢的像蜗牛哦

楼主(2013-06-08):
怎么我的电脑用pads9.5慢的像蜗牛哦,用allegro就飞快,电脑决对没问题,
哪位有方法不,谢啦

网友:
电脑中装了几个pads版本?
查看一下license的配置。

楼主:
什么意思?lic冲突吗?
电脑只装了allegro、pads9.5等

网友A:
    LIC的问题 以前我装的完整版 开一次要5分钟  改后 5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C的问题 以前我装的完整版 开一次要5分钟  改后 5秒

哥们,怎么改,我的LAYOUT切换到ROUTER的过程中有点慢,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切换慢 估计是你机器配置的问题  和LIC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的问题 以前我装的完整版 开一次要5分钟  改后 5秒

    能详细的描述下不?
具体点,谢啦

网友:
    同意,绝大可能是LIC文件有问题导致

网友:
    电脑配置吧!

楼主:
    电脑配置决对够强,用allegro跑20M以上的大板都没问题,我pads的lic也只有一个啊,是与哪个有冲突呢?

网友:
    不懂,也不知道怎么更改

网友B:
    請你把 lic文件用筆記本打開,裡面只保留
    INCREMENT mgc_s ......
    INCREMENT mentorall_s......
    其他的都刪除然後存檔,再執行pads試試看.

网友:
    PADS9.5.1实际启动时间如下:
PADS Logic   3秒,
PADS Layout   5秒,
    PADS Router   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你把 lic文件用筆記本打開,裡面只保留
    INCREMENT mgc_s ......
    INCREMENT mentorall_s......

好像不管用,还有其它办法不?
谢啦

网友:
    换固态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高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