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楼主(2013-06-08):
ddr3 一般要自己画吗? 大家怎么画DDR3的囝?

网友A:
你这问的什么意思,没看懂,DDR3是FLY-BY结构,无非就等长,还要怎么画。有啥问题提出来,在线给你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什么意思,没看懂,DDR3是FLY-BY结构,无非就等长,还要怎么画。有啥问题提出来,在线给你解答

我想咨询下,上图是三星16片DDR2的内存条,我看了下,每个片子的数据线只有8根,那这个内存条的位宽是多少?怎么算的?底层的8个片子跟顶层相同位置的数据线都是公用的。
另外我看了下有些说明书,地址线A10和A12在列地址上是没有用到的是吗?那行地址就是A0-A15;列地址就是A0-A9/A11/A13-A15?
DDR片子的内存大小是怎么算的?去年看了好多资料,有些小了解了,好久没看它,现在又忘记了,恼火的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咨询下,上图是三星16片DDR2的内存条,我看了下,每个片子的数据线只有8根,那这个内存条的位宽是多 ...

我想咨询下,上图是三星16片DDR2的内存条,我看了下,每个片子的数据线只有8根,那这个内存条的位宽是多少?
    位宽和你的物理BANK有关,也就是CPU有几个CS,具体物理BANK和逻辑BANK的区别,百度一下。
    怎么算的?底层的8个片子跟顶层相同位置的数据线都是公用的。
是地址线公用吧,数据线一般点对点。

另外我看了下有些说明书,地址线A10和A12在列地址上是没有用到的是吗?那行地址就是A0-A15;列地址就是A0-A9/A11/A13-A15?
行列地址用几根,用哪几根,与你颗粒大小有关

片子的内存大小是怎么算的?去年看了好多资料,有些小了解了,好久没看它,现在又忘记了,恼火的很。
    位宽*逻辑BANK*行地址数*列地址数*=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咨询下,上图是三星16片DDR2的内存条,我看了下,每个片子的数据线只有8根,那这个内存条的位宽是多少 ...

    这是MT47H64M16-8MegX16X8banks的片子:图中8192是行地址数;256是列地址数;那64指的是什么呢?
    16位位宽,读出那地方标示的64(read latch)----MUX之间那上下四个16位是什么意思?还有那两根COL0,COL1两根地址线,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位宽*banks数*行地址数*列地址数=8192*256*8*16=268435456位?
这个片子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MT47H64M16-8MegX16X8banks的片子:图中8192是行地址数;256是列地址数;那64指的是什么呢?
    16位位 ...

    128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MB

    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MB

MT47H64M16-8MegX16X8banks
    有8个BANK,每个BANK是8*16大小,你说是不是128MB

64M*16是另一种表示方法,是不是为1G大小,但这是1Gbit,如果是字节得除8,也是128MB

网友(2014-01-23):
    我也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2014-10-21):
    没有弄明白,求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的什么意思,没看懂,DDR3是FLY-BY结构,无非就等长,还要怎么画。有啥问题提出来,在线给你解答

大神,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