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源层 铺成环路 问题

楼主(2013-06-08):
请教大神:

我做的PCB 电源层的3.3V 绕来绕去  绕出来 一个环,别人说这样不行,会震荡噪声,不明白,请哪位大神赐教。感激

网友:
看你实际电路吧,如果3.3V电源分割的面积大的话,也没什么吧。

网友:
主要涉及到电磁兼容的问题,对电路有干扰,不符合电磁兼容的规则,详细可以参考电磁兼容方面的详细设计规则。

网友:
和震荡噪声没关系吧?你可以把绕成环的电源走在不同的layer里面,这样电流回路就不会被阻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