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原点问题

楼主(2013-06-08):
做封装时,原点设置在中心和不在中心有什么区别吗?会影响贴片吗?

我以前做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这点,有些是做在中心,有些是在PIN1上,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听说不在中心的话会影响贴片厂贴件哦。。。

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我之前也跟你一样,没考虑过这一点。后来板厂邀请参加研讨会,板厂的人就建议把原点设在元件中心,可是没说出个所以然。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A:
    做元件封裝時,原點設在中心或Pin1的位置的不影響SMT廠打件,若是原點設在元件封裝Outline以外,SMT廠將無法抓取元件座標位置,故無法正常打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元件封裝時,原點設在中心或Pin1的位置的不影響SMT廠打件,若是原點設在元件封裝Outline以外,SMT廠將無法 ...

下面是SMT工程师说的话:“坐标只能出在物料焊盘的中间。如果出在1脚或焊盘上的话。到机器上面就要一个一个的去移坐标了。因为出在焊盘上有的料角度不一样。坐标只能手移”

    是什么情况。大虾能解答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SMT工程师说的话:“坐标只能出在物料焊盘的中间。如果出在1脚或焊盘上的话。到机器上面就要一个一 ...

    為方便打件產作業,建立元件Decal時最好把原點設在元件幾何中心。

网友:
    这问题太简单了,原点在哪无所谓,因为机器读的坐标是你导出来的,而在导出坐标时选中心就好了,那是唯一确定的位置,几何中心

网友:
    看来EDA的工程师不太专业,这要分器件。SMT的器件原点肯定要在器件中心,放在IC第一脚的做法肯定不好。 插件器件就要放在第一脚了。

网友:
    期待高手点评

楼主:
    还是没能解决

网友B:
    怎样把做好的一个器件的原点从一脚变到器件的中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样把做好的一个器件的原点从一脚变到器件的中心,谢谢了

    我是计算后手动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计算后手动移的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啊,遇到复杂的器件这样计算的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方法啊,遇到复杂的器件这样计算的会有误差

不会有误差啊,最上最下、最左最右,计算出来后移一下,很快。。

网友C(2013-07-18):
    取place boundary 的center 就是咯

网友:
贴片机的吸嘴抓取的是器件的中心,此时当有些器件是要旋转90  180  270度的时候,所以圆心最好放到器件的中心,

网友(2014-08-18):
    请问16#是制板厂的吗?只有制板厂的答案是确定的

网友:
把原点设在器件中央的话,自动安装器件的机器可以准确的把SMT的器件安装到PCB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place boundary 的center 就是咯

这命令在哪儿?